这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楼主(2005-11-03):
这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有台设备上的变频器同时带二台电机M1和M2 (如图)。现在的问题是,当启动运行时M2运转正常,M1却转不动,但在所带的负载上顺其方向助推一把,就可正常运转。如将M1上的减速箱与负载脱开后启动,二台马达都能正常运转。因此我认为是机械上负载过重而引起M1堵转,但机修人员都不相信。没办法只好在此请教各位了。

网友A:
這個應該是瞬間啟動時,摩擦力過大,同你說,可以試一下把加速時間延長(這個變頻器的基本會在1.5kW以上吧)

网友B:
我估计是你选择的变频器输出的功率是根据两个电机的功率选择的,而没有将减速箱考虑在内吧!同时变频器启动时输出的转矩不够大,可以说负载转矩比电机输出转矩大,所有不能大于减速箱的静摩擦力,但是比动摩擦力大。

网友C:
换大一档的变频器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事实上,这套装置是原配的,用了十多年现在才出问题,变频器上没操作盘,线路板上有几个微调也不知什么意思。前些时转不动时我检查机械查出有一个轴承磨损卡死,更换后稍微好了一些,一个月后又不行了,机械上拆卸检查很麻烦所以修机工不愿动,现在还是将就着用。

网友A:
依4樓的做法也是一方式,第二種是請你檢查一下所有的軸承及磨損件,因為10多年的東西,難免要付點錢,而且要電的方式解決,可能是沒有辦法的,不過,有一個方式看一下問題的發生,看一下收變頻器的負載是否有昇高?-------------------不過,....修機工不愿動,你們公司要這種員工嗎????應該是各有職責吧!

楼主:
只要设备出了问题,除非是明显的机械问题,一般都是找电工,你检查电路分析来分析去指定问题出在机械上的什么部位,他们就会去做。如果你只能说出个范围,那你辛苦~~~~~~吧。机械上认为只要设备能动就没问题,而电工认为虽然能动但还有个程度问题,而这个程度就可反映出设备的状况。郁闷~~~`不过现在上级已答应买个新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A:
請在變頻器上的負載電流上做記錄,一開始的負載電流是?看是否有上升的狀況?依操作手冊上的說明看吧!如果這一個負載電流一直上升,會造成馬達發燙發熱.你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