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经常在说明书上看到《线性关系》这个词组,怎么理解?比如电压信号与现场的转速是线性关系

网友A:
是否成正比例:Y=K*X+Z

网友B:
在坐标图上有一定斜率的直线。

楼主:
能不能说的更详细点啊,各位高手,我是菜鸟

楼主:
能说的更详细点吗?各位大侠,我、是采鸟

网友C:
一般都是一次函数的图形啊 找初中的代数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