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控制

楼主(2005-11-03):
手动控制(接触器——继电器控制)和自动控制(PLC控制)可否共用同一个输入按钮、同一个输出继电器,特别是可不可以共用一个输出继电器。其中手动、自动控制方式由一个转换开关来选择的,手动时切断PLC电源,而自动时接通PLC电源。
请各位指教!多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在外围线路上做文章好了,多连几根线就行了。
输出继电器上的控制线圈注意与plc输出用同一电源

网友B:
二楼的意见可,但要注意接线。

楼主:
非常感谢。麻烦了,为什么要用同一个电源呢?

楼主:
谢谢,请问接线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C:
不要把PLC烧了!!!!!!!!!

网友A:
用同一电源可以避免烧坏plc,这样系统安全些。如用不同控制电源,要注意,千万别出现这两个电源的短路情况,否则后果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