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我是个学习plc的新手.看了一些基本资料后,越来越疑惑.求各位老大给个答案:一起一停一个接触器只控一台电机的编程.恳请大家帮忙,回头我慢慢领会.谢谢.

网友A:
说的太不清楚了吧?仔细描述一下你的要求。这个应该很简单的。按我的理解,2个输入一个输出是么?用指令表写给你参考:
ST X0
OR Y0
AN/ X1
OT Y0
ED

解释:X0启动
        X1停止,接常闭点
       Y0接接触器控制电机

用松下PLC指令示例的。有什么疑问,给我E-mail:
koyo.zsg@sohu.com

网友B:
|------|qidong|(常开)-----------|tingzhi|(常闭)-------------(输出)

上述没有保持作用,

网友C:
我觉得是这样的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out y0
end

X0启动
X1停止,接常闭点
Y0接接触器控制电机
我用的是FX2N的 呵呵
GIVE UP ? NO ! NEVER GIVE UP !!!

网友D:
楼上的去掉M0其不是更简单?
考虑一下用一个按钮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啊

网友E:
热心人真多呀!请问哪位兄台知道哪儿有allen  bradley  slc150的软件和数据线卖么?非常谢谢!

网友E:
热心人真多呀!请问哪位兄台知道哪儿有allen  bradley  slc150的软件和数据线卖么?非常谢谢!
我的邮址是:denjianhua@sohu.com

网友C:
用一个的话 不是要用带自锁的开关了 去掉M0也可以的 但是不是就少了保护的么?
LD X0
OUT Y0
END

X0启动和停止,用带自锁的开关
Y0接接触器控制电机
GIVE UP ? NO ! NEVER GIVE UP !!!

网友F:
用一个开关控制起停的编法
 LD X0
 ALT〈P〉 Y0
第一次按下X0时Y0变为开
第二次按下X0时Y0变为关
不过我这个是FX2N的

网友G:
用一个开关控制起停,需要定义电平输出

楼主:
不知道我的感谢应不应该写在这儿.请斑竹高抬!感谢大家对新手的关怀和支持!

网友H:
ld          0.00
out       10.01
and-not 10.01
out       10.00
ld          10.00
out        10.01
ld          10.00
and       1.00
out       10.02
ld          10.00
or          1.00
and-not 10.02
out        1.00
单按钮起停

网友I:
请问大家有没有搞LG品牌PLC的?

网友J:
STR 000
OR 100
AND NOT 001
OUT 100

000=启动;001=停止;100=输出

下面是用一个按钮控制启停的。
STR 000
STR CNT 600
CNT 600
      2
STR 600
        1
OUT 100

我用的是光洋PLC

网友K:
如果不用带自锁的开关,用一个按钮怎么来控制一台电机的启停呢???

网友L:
其实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习惯和思想在里面
刚开始学 是有点麻烦点   但是只要你不怕麻烦   自己肯去钻   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M:
A (
O    I0.0
O    Q4.1
)
AN  I 0.1
=Q 4.0

其中 I 0.0 开,I0.1关,Q4.0 输出!

网友N:
0,LD   X0              起动
1,OR   YOOO        自锁
2,ANI  X1              停止
3,OUT Y000          输出
4,END

网友O:
用三菱的ALT交替输出指令就可以实现,一个一个输入按钮控制两种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