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180KW加热器(纯电阻电路),三相星形连接,分为两组,每组三个双向可控硅 (500A1200V),快速容断器三个(350A380V)。
故障现象:可控硅频繁击穿,更换后,多则五、六天,少则二小时。快速熔断器快速熔断得心慌!
诚心求助,谢谢回复!

网友A:
有原理图吗?

网友B:
功率或其它参数在选择上是否得当啊 ?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原理图上有问题,或者就是你的控制信号不是很匹配,你在试一下,仔细检查检查
古风

网友D:
更换可控硅时一定要选同型号、同厂家、甚至同批号的。听说有的人是坏一个换三个,不过那也太费钱了点。

网友D:
还有,180kw是每一相都180还是三相一共?

网友E:
是否星点接中性线方式?如接了仔细检查中性线,我们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F:
是不是加热器有问题

网友G:
加强散热。可控硅 1000A1200V。(国产品,打3折比较好用,反正价格不高)
保护用空开330A。

网友H:
在触发极上串一个3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I:
在控制上面会有一个电容和二极管并联防误触发的看那有问题没?

楼主:
谢谢大家!
是总功率180KW,分两组,每组90KW ,每相30KW,三相平衡梢差,个别回路坏了一、二根发热管(1.5KW/根),另外两台也存在类似情况,但是可控硅完好。共用六个可控硅(500A1200V),六个风扇散热,散热正常,中性点不接地.

网友E:
星点是否接中性线(即零线)?因为此线的电流极大,很容易烧断,因为三相平衡不好,导致某些相电压升高,以至熔断器熔断或者可控硅损坏。

网友J:
在中性点接上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