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5-11-03):
我知道变送器就是要把模拟量信号转化为计算机处理的数字量,但是实际中象热电偶是这种情况吗?我知道热电偶是根据金属受热产生热电势,那么这个热电势送入plc时需要其他处理吗?也就是说,可以把plc和热点偶直接连接吗?

网友A:
这个看你的PLC所接收的是什么信号,一般情况下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B:
变送器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1)将热电偶的信号变送成PLC能处理的0-10V或4-20mA信号(模拟量),这种信号再通过PLC相应的A/D转换模块处理成数字量,PLC进行处理:(2)将热电偶信号直接变送成数字量,再通过串行或并行接口与PLC通讯,PLC通过读/写变送器的信息.第一种情况变送器比较便宜,整体成本较低,但PLC运算比较复杂;第二种情况,变送器比较贵,但PLC运算比较简单.

网友C:
通过4ad模块与plc通信

网友B:
具体的A/D转换模块得要根据具体的PLC来定,不同厂家的PLC,其相应的模块不一样。总之热信号信号不是标准的PLC能处理的信号,不能直接接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