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如何得到PLC的系统时间?S7-400,CUP414.
   应用于每天定时,如:早上8点使某位置“1”。

网友A:
SFC0/SFC1

楼主:
能否介绍的详细些,因为我是新手,对于数据格式什么的不太了解。SFCO是设定PLC时间的,我用编程软件已经设定了时间了,还需要用吗?SFC1的返回值有年、月、日,我只需要小时、分钟,可以单独读取吗?比较用什么块呢?

网友B:
可以单独取出的啊

网友C:
得到系统时间有系统功能,如果要定时控制可用Time-of-Day Interrupts ,300 是OB10, 400应该也有!

网友B:
你可以读取时间后做比较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