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请问三菱F540系列变频器的运行信号如何取?是不是通过变频器本身的RUN(运行)端和SE(集电极开路输出公共端)端子?请各位赐教!(我要取一个变频运行开关量信号到DCS上去)

网友A:
你有说明书的话我建议你自己去看清楚它的端子使用和其定义你就知道信号如何的到拉!
40页到47页还有第9第10页PC与STF为正转PC与STR为反转

网友A:
是SD端子与其STF,STR短接不是PC很抱歉,还有19页,但是在短接的前提条件下首先设定操作模式参考47页

网友B:
RUN是输出信号;
输入是STF(正转)、STR(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