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各位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所在的厂现想装一台自动控制功率因素的整套设备,
厂的情况是这样:
1.总厂:10多台电脑.两条流水线,升降电梯,空调,还有就是照明用电.(月用电5000度左右)
2.分厂:有电焊,氩弧焊,点焊,二氧化碳焊((都是迅间电流),照明用电.(月用电在3500度左右)
请问这样的厂有没必要安装,安装 前 后 估计功率因素是多少,如果有必要安装,应该怎样
分别去选择?

心存感谢,无以文字表达

                                                                                   QQ:33398421
                                                                                   fuhaizhi

网友A:
这要视情况而定,一般从变压器的负荷、电压的波动、节能方面考虑,要不要安装功率因素补偿设备,像你们这样的厂,从节能方面考虑应加装功率补偿设备,你也可看看‘开平市莱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产品介绍。

-----------------------------------------------------------------------------------
多多交流!!!!!!!!!!!!!!!!!

网友B:
肯定是需要安装的了,不安装的话功率因数不达到供电局要求,他能给你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