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1-04):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有有一90W单相马达,
    启动时速度有些慢,并接增加电容的值后有效果,
    电容的值多少为限,是否对马达产生影响?谢谢!

楼主:
电线在输送摩擦的过程中会产生静电,又没好办法消除啊
实际工程应用中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和建议啊?

网友A:
你找下老帖,好象是60w/3uf还是60w/1uf,记不清了。
第二个问题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