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客户要求变频器运行到70HZ 是否对电动机有害?请教高手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变频电机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当然没问题

网友C:
普通电机小心轴承问题。。。。

网友D:
只要是电机不是垃圾就没问题.

网友E:
主要看电机的性能指标了,变频器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F:
75KW以上的变频器电机,最高频率只能到70HZ,小功率可以运行到100HZ或更高

网友G(2012-11-19):
不是变频电机的话,电机超出额定频率运行会严重发热,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H:
国产电机 y系列 等等 二极四极电机 在定子转子结构上没有多大差别 一般 四极电机运行到70hz 是没有问题的
机械部分 不会出现 过分的磨损 电气部分 超过50hz进入 恒功率阶段 只要负载扭矩 不超标 一般不影响使用
但是 2极 电机不要轻易超速到70hz 电机的转速会达到50hz 3000转+超出20hz 1200转 ==4200转左右
这样 机械本身 的离心力 和动平衡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故障

网友I:
四极电机运行到70hz 是没有问题的
机械部分 不会出现 过分的磨损 电气部分 超过50hz进入 恒功率阶段 只要负载扭矩 不超标 一般不影响使用
但是 2极 电机不要轻易超速到70hz 电机的转速会达到50hz 3000转+超出20hz 1200转 ==4200转左右
这个很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不是变频电机的话,电机超出额定频率运行会严重发热,导致电机烧毁
说的没错!

网友K:
恒功率运行,在50Hz以上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冷,自冷的话风扇的损耗要很大。超过设计转速了。

网友L:
变频电机有他的运行频率范围

网友M:
在50Hz以上恒功率运行没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

网友P:
还要看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