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问题

楼主(2005-11-04):
我现在使用的是22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是40.9A,现在各相电压是406v,408v 408v ,电流是33.7A 33.8A  33.0A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正常工作,?电机老是出现噪音,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楼主:
小弟我对电机,电,这块的知识不太多,还请多多帮助啊,不胜感激!!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网友A:
出现什么噪音?可以拿一硬物如小铁锤顶在电机上,然后把耳朵贴上去听,分辨一下噪音来源,关键是轴承有无异响。你的电压有点高,但在允许范围内,电流未达到额定值可能是负载没满。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阶段我们把电机出现高温情况,现在机壳温度大概在50度,我们把电机打开看了,轴衬都烧坏了,现在我们更换轴承后,还是出现高温现象,机壳温度在54度左右,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大哥.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网友B:
电压偏高,但电流不大.我觉得你的电机使用寿命到了.

楼主:
谢谢您,楼上的,可以说说原因吗?电机为什么使用寿命快到了.不明白?

还有,hty.czh哥哥,我的电机是与水泵连接的,没有皮带,也没有用联轴器,就是水泵轴直接联在电机轴上的.您所说的其他原因(机械原因)可以具体一点吗?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网友A:
没用联轴器,那你是叶轮泵了。估计第一次烧是缺油或者叶轮有卡阻现象。还有,更换时安装的状况如何,检查看看。用手匀速摇动听听声音。更换前的电流是否和现在差不多。依我看电机现在是正常工作。

网友C:
几乎所有的电机都需要余量.水泵一般有20%.
噪声原因很多.主要搞好减振动 .

网友D:
检查你的电机是不是有点缺油?

网友E:
电压偏高会产生比较大的瓮瓮电磁饱和躁声,主要要检查轴承位置发热严不严重响声大不大及机脚或基础有无松动,电流没上40来A轻松的很

网友F:
本人看法!
你的电机基本正常,温度50度不算高在允许范围,电流也行,电压高点没超过420V
你换轴承了以后要多加几回油,防止没油干磨损坏轴.

网友G:
看看电机是否扫堂,如果电机是在50度左右,应该没有问题,最好的办法把电机拆开,在三相线圈上各加(贴)一个105度的过温保险。再串起来用作热保护。可以保证到电机不烧坏

网友H:
我也同样的感觉 我使用电机温度都上65度 是高压电机6KV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了,
我把泵都给拆了,叶轮也没有坏,其他情况也都正常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轴承烧坏了,缺油也是不可能的,
负载也没有超出额定的啊,为什么会产生高温?把轴承也烧坏了.
一般化  轴承里面的润滑油也不需要2个月加一次把,那我还要把电机给拆了装啊,?
请多多指教!!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网友I:
我也有个水泵,电动机额定电流是15A,7.5KW的,但是我现在用抽水的时候电动机的电流有24A左右,三相电流差不多平衡的,我水泵一次工作分钟左右 ,每天一次,请问师傅们,我的电流这个大,声音也有点大,要紧吗?

网友J:
建议你单试一下电机看看情况如何.

楼主:
请 康丽羽绒说的具体一点,三相电压,电流各是多少?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网友K:
看看电机里面有无异物!!!!

网友L:
三相电压基本平衡,电流也不大,电机烧毁的原因还有什么??学习一下

网友I:
电压378V,左右
电流24A左右
每天工作30分中左右
也是水泵
现在接触器的声音有点响,但是接触器的工作还是良好的,就是声音大点!

现在就是电机温度声音有点大,想问各位师傅:额定电流是15A,我现在抽水的时候电流在24A左右,三相基本平行,  电流比额定的电流大了这么多,问题大吗?

网友M: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轴承烧坏了,缺油也是不可能的,
负载也没有超出额定的啊,为什么会产生高温?把轴承也烧坏了.”

你应考虑下轴承的安装方法是否正确,是不是把轴承锁得太紧了

网友N:
电机噪声大一般是轴承改换了,或是要加油了,看你的情况应该没什么,电流没问题,你可以打开电机看看。

网友O:
电压正常,电流也不高,温度也不是很高,都是正常的,至于轴承,应该是缺油!!!!

网友P:
检查电机与水泵的水平位是否校正。还有如果是几台水泵公用一个进水或出水管时。使用不当也会增加某台电机的负载的。

楼主:
xiexie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网友Q:
电机进水没有

网友R:
接线对吗,星还是三角

网友S:
25楼正确,主要检查连接的同心状况,惦记本身没问题

网友T(2005-12-22):
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注意电机运行过程中的温度在允许温度以内,就可以运行,并且注意轴承及负载的运行情况。

网友U:
引用 网友I:
电压378V,左右
电流24A左右
每天工作30分中左右
也是水泵
现在接触器的声音有点响,但是接触器的工作还是良好的,就是声音大点!

现在就是电机温度声音有点大,想问各位师傅:额定电流是15A,我现在抽水的时候电流在24A左右,三相基本平行,  电流比额定的电流大了这么多,问题大吗?

学习一下,为什么电流会大这么多(原来15,现在24A)。请大家分析一下。让我们新人多学点

网友V:
看一下电机与泵中心是否对正,检查一下有没有轴向推力.想办法消除.

楼主:
负载过大,查一下接线有没有问题!!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I:
电压378V,左右
 电流24A左右
 每天工作30分中左右
 也是水泵
 现在接触器的声音有点响,但是接触器的工作还是良好的,就是声音大点!

 现在就是电机温度声音有点大,想问各位师傅:额定电流是15A,我现在抽水的时候电流在24A左右,三相基本平行,  电流比额定的电流大了这么多,问题大吗?
负载过大,查 一下接线问题!!

学习一下,为什么电流会大这么多(原来15,现在24A)。请大家分析一下。让我们新人多学点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