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PLC数字输入/输出模板采用的电气信号有交流的也有直流的,它们各自在使用上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A:
这一点在我们单位,我们是深有体会的,交流220V数字量输入模板的好处就是防止外界信号的干扰,而采用直流24V的模板就不行了。输出模板采用中间继电器的话,直流24V即可了。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