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单相电机的电流怎么计算?谢谢大虾了!

网友A:
用电功率公式算出来的。

网友B:
单相的比较复杂,要看厂家设计的侧重点,磁密大小,按多大电压来设计,还有考虑起动电流,负荷状况,工作电容大小有无等等.无定则

网友C(2005-12-18):
1kw4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