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刚学CX-P,试编了一个程序,但编译时显示2个错误,未知具体错在哪里,请大家指点一个。谢谢!

网友A:
第4行和第5行里面有两行相互独立的指令,将它们拆成独立的两行.即低压失压自锁一行,高压失压信号一行,第5行以此类推.

楼主:
谢谢利昌机电老大和zp134兄弟,我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