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四路抢答器梯形图!

楼主(2005-11-04):
跪求四路抢答器梯形图!

网友A:
你的目的是有一个按下后其他的无效,按复位按钮后继续
所以只需要用互锁就好了啊
LD    X1
OR   Y1
ANI   X0
ANI   Y2
ANI   Y3
ANI   Y4
OUT  Y1
LD     X2
OR    Y2
ANI   X0
ANI    Y1
ANI    Y3
ANI    Y4
OUT   Y2
........
X0       复位
X1--X4 抢答
Y1--Y4指示

网友B:
在主席台上加一个开始强答按钮就更好了.

网友C: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啊
还没看之前还以为这有多难呢
谢谢了

网友D(2005-12-04):
再加一个犯规提示(灯或  电铃)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