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我见过穿心式电流互感器 但不清楚是什么原理 请具体解释 谢谢!(好像和变压器原理不是一会事 是吗)

网友A:
穿心式的电流互感器和有1次2次接线的互感器没什么不一样的,不过就是没一次接线,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因为接触点接触不良而引起的电气故障。有一次二次接线的中的一次在里面也只是1。2圈的。要是原理不懂的话去看书,一定要看了书在去用,电流互感器2次端不能断路和要可靠接地。多看书不要什么都要来论坛问。

网友B:
不是有电工书吗?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二次不能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不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