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冷油器上有一块远传温度表,表上有1根正级线,2根负极线,传到DCS柜里。可是温度不准确,经查是一跟负极线断了,于是在DCS柜里用了一跟导线和负极短结,结果还是不准确。我打电话问了DCS厂家,他们说,这样接可以,可是传到DCS里就不准确了,是不是还的重新走线啊?有没有好的办法?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这样肯定不准确, 传感器到控制柜越远,误差越大。必须重新走线。
你们单位是生产什么产品的?以后可以用一用我们集团的传感器和仪表,我们生产这个已经有三十年了。

网友B:
温度表的信号类型???

楼主:
WTYY--1021远传压力表

网友C:
如果能测出来机柜到测点的电阻,考虑一下加一个补偿电阻!

网友D:
加一个补偿电阻!

网友E:
远传温度表,输出是电阻还是电流,再说

网友F:
应该是导线短接时接触不良引起的,可以考虑重新接线或直接在DCS里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2006-01-23):
你指的温度表是温变吗?那么,加个隔离器试试。

网友H:
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的..不用重新走线..

网友I:
重新接线及数据修正

网友J:
你所说的温度变送,我估计热电阻式,应该是三线制的,缺少一个线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K(2006-02-25):
得说明传感器的分度是什么类型的,PT100、PT1000或是CU50,或是电流?现场距系统的距离如较长则要用三线制接法,对照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L:
如果是温度变送器二线就可以了,热电阻PT100,应该是三线制的,缺少一个线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M(2007-01-10):
您们好:我司是一级代理日本富士温控表.日本莱茵牌计数器,日本三垦变频器的经销商,如有需要可以找我,我给您们优惠的价格的,电话是13316837085,谢谢!请大伙帮帮忙,看看你们的朋友有没有需要我司的产品!
你的需要,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网友N:
引用 楼主:
WTYY--1021远传压力表
到底是温度表还是压力表?

网友O:
加一标准型号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P:
问题没有说清楚啊

楼主:
WTYY---1021远传温度表

楼主:
我用的是WTYY--1021   PT100远传温度表.接的是3跟线.,不过现在断了一根.现在接到DCS里是2跟线,不过和现场温度不对应,在DCS里显示偏大.我的意思是换线.不知道大家的意思??有没有在不换线,不用温度变送器的情况下,解决

网友N:
具体偏差=?
距离=?

网友Q:
名  称: WTYY系列远传温度计
品牌: 上海虹德
产地: 上海
详细介绍:
液体压力式温度计克服了传统膨胀式温度计性能单一、寿命短、可靠性差、温包体积大的缺点。其中测温元件体积分别比传统的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缩小了30和60倍,创造性地将铂或铜热电阻测温元件安装于测温元件内,实现了机电一体化的测温功能。形成了以液体压力式温度极为基本测温仪表的远传、防爆、防震、防腐、电接头、温度信号变送等多功能、系列化温度仪表。
一.     规格与参数
1.基本技术参数
环境温度:-10~+55℃  相对湿度:5~95%  指标精确度:1.5级  时间常数:9秒(包聚四氟乙烯时为34秒)  热电阻分度号:Pt100或Cu50    热电阻精度等级:ZBY 301-85 B级  热电阻热响应时间:τ0.5=35秒(包聚四氟乙烯 时为45秒)
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WTYY-1□□□液体压力式热电阻远传温度计
这是一种将热电阻测温元件与WTY型温度计温包安装于同一测温元件内的一种温度测量仪表。两个测温系统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各自的温度测量及精确度。这种仪表的突出优点在于只需单点测温就可双重指示被测温度,其中压力式部分用于现场指示,热电阻信号用来远传至控制室(约500米),通过二次仪表来线式、控制、调节被测温度,两个测温系统互相监视,提高了温度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网友Q:
WTYS系列机电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是将WTYS远传温度计的铂电阻信号转换成4-20mA或0-10mA的标准电流信号,温度变送器采用先进的集成电路和整体封装技术,具有防震动,耐腐蚀,互换型能好,负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最适合与温度现场指示和远距离信号传输。产品属国内首创,相应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家有关专业标准。
(2). 技术指标
①. 输入方式:热电阻传感器(Pt100)
②. 输出方式: 二线制4-20mA    三线制0-10mA
③. 供电电源:24V DC。负载为0时,电源允许范围19-30V DC;负载为250Ω时,电源允许范围15-35V DC;电源电压从24V DC变化+11V和-9时变送器输出值变化小于等于量程的0.1%
 ④. 基本误差(量程的%)  0.5级
 ⑤. 工作环境温度:-20~80℃

摘至上海虹德仪表产品介绍

仅供参与讨论的高手参考

网友R(2007-03-30):
两个方法:
1、最笨的:取与现场到DCS柜同距离的电缆一根,短接到DCS的B、C端子上,就行了。不用重新穿线。
2、简单的:测出A、B两线的阻值除2,在DCS的B、C端子上加一同阻值的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