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4):
近来新上一台6KV、700KW电机,各项试验报告完好,开机后差动、差动速断保护动作,怀疑安装接线有问题,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另:过电压保护器有没有可能影响。

网友A(2006-01-03):
是的,可能保护的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接反了?检查看看
过压保护没影响

网友B:
我单位的几块6KV屏,新安装时出现过类似情况,结果是把过压继电器线圈线拆了才正常工作.仅供参考!

网友C:
报告完好有什么用?亲自检查了吗?做没做传动?

网友C:
不管谁出的报告,你使用前必须将整个电路进行仔细的核对,做各种实验,人家出的报告只是参考。

网友D:
有可能是相序反了,新的设备一般是调试好了出厂的.你可以把3相高压的相序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E:
你既然怀疑接线可能有问题,你就去检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