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5):
根据物理学,洛伦磁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有关,如果直流电磁阀按规定接线,导电后动铁心与定铁心吸合,若电磁阀反向接电,动铁心会斥出吗?

网友A:
不会的啊,厂家针对这问题都会做一些措施的,做过处理的,国产的也大部分有 保护措施的

楼主:
还是想不通,无论厂家做什么处理,都不能违反物理定义。

网友B:
衔铁是软磁材料因此不会发生以上现象。

网友C:
当然不会,厂家给出的接线图有很多根本不标正负极。

楼主(2006-01-03):
那么,用户就需要一种得电后动铁心向外斥的电磁阀,厂家能制造吗?

网友D:
我接24VDC的电磁阀也不分正负呀
是不是不分呀

网友E(2006-02-05):
没听说有分极性的电磁阀

网友F:
有的是要分的,但好些的电磁法  都有  切换+   _极电子线路,不关你接的是什么  电流方向都是一直的.

网友G(2006-03-19):
好幼稚的问题,电磁线圈是产生磁性,无论磁场方向如何,他都会吸引的,里面的衔铁是软词性材料

网友H:
不会,线圈上串了一个二极管作单向和保护用。

网友I:
好的电磁阀都标有+   —   比如富士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好幼稚的问题,电磁线圈是产生磁性,无论磁场方向如何,他都会吸引的,里面的衔铁是软词性材料

说得对,楼主是不是该再去看看物理书

网友K(2008-10-24):
分吗?还没有注意过,不过没有标正负啊,,我接了就用也没事

网友L:
一般带指示灯或者保护电路的电磁阀有标正负,其它的还灭有见过。

网友M:
不光DC24的不分‘+—’就连AC36V,220V的也不分的,目前我还没见过分极性的

网友M:
在实验中电磁线圈是有极性的,但电磁阀的极性没关系,都一样是吸合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你问的难还是 我想的简单了

网友N:
打个比方,你用磁铁的n极或者s极去吸引铁,看他是吸引还是排斥?

网友M(2011-03-29):
电磁阀原理===
     线圈通电产生磁力,磁力使铁心动作,起到开关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正负都没有标志的,也有特殊的,“富士”有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