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5):
我们是富士变频器5000G11S/P11S
现在显示屏上显示
“散热板过热”
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楼主:
求救啊
我在线等待

楼主:
我自己把电源切断,半小时后重新开机,报警就解除了,电机可以运转了
请教高手怎么回事?????//

我在线等待!!!!!!!!!!!!!!!!!!!

网友A: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A:
散热风扇的使用寿命3到3年,所以风量下降,引起变频器过热!请更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