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5):
它们是同一模块还是不同模块?
相同模块的话,是不是接法不同?
按书上所说的继电器输出要外接220V AC电源,而24VDC又没有接法.
如果接24VDC的话,需要外接24V Dc电源吗?

网友A:
据我的理解继电器输出就是位式输出及开关量输出,24VDC输出就是模拟量输出

楼主:
1746-OW16 16点继电器输出模块 2.5A ¥ 2670
1746-OB32 24VDC/0.5A32点输出模块源流 ¥ 4060
这两个应该不同的吧,如果我只需要开关量,是不是一定要选ow16?

网友B:
呵呵;
一个是继电器输出,另一个是晶体管输出;

网友C:
对的,继电器输出没有晶体管输出快,所以有些功能只能在晶体管输出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