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5):
我单位是生产低压开关柜的,最近有一批GCS抽屉柜要求使用丹东华通的监控设备和仪表,其中有一部分需要接通讯线(RS-485),我们在柜内接线实际采用的导线是普通的BV线,而非屏蔽线,不知道是否对正常使用有影响,影响有多大,能用不?敬请帮助,不胜感谢!

网友A:
那样不好。还是要用屏蔽线

网友B:
没有使用屏蔽线容易使数据传输有误,还容易烧毁485芯片。

网友C:
屏蔽线或双绞线

网友D:
华通的烂货!

楼主:
华通的东西不好吗,为什么,是不是你们用过,快给说说

网友E:
柜内接线可不采用屏蔽线。

网友F:
可以在终端加一个100K的电阻,或者在柜外连接部分用网线.最好是屏蔽线

网友G:
有专用在配电柜组控制网用的屏蔽线,比普通网线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