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5):
我们公司新增加了几台温控器(UT550),要加入到S7-300系统中。原来的系统是由组态王和S7-300PLC组成,新增加的温控器希望通过组态王进行远程监控(包括设定参数,手自动切换等)。请问各位热心的朋友S7-300要用什么模块,通信协议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温控直接进组态软件就行了,和S7-300的通信也可以通过组态软件,很简单!

网友B:
我想把现场仪表 直接挂到组态王上就可以,如果用s7-300也行,那你要找一下啊,你的硬件配置里有没有连接这种仪表的型号!

网友C:
日,怎么用组态王呢?怎么不用WINCC呢?或用MCGS呢?那个不经常用的,不太熟

网友C:
最好用的是RS485和RS232转换器

网友D:
用CP340通讯卡

网友E:
三楼的,如果用WINCC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