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化床自动化控制

楼主(2005-11-05):
新建 的  电厂  在 锅炉 的  压力达到多少的时候对汽轮机进行冲转   那时的温度 是多少
    在什么情况下 出现 汽轮机倒转的现象
      谢谢合作
  希望你  留下  宝贵的意见

网友A(2005-12-08):
锅炉多少吨的,什么厂家的,汽机的型号和厂家,就是一炉一机吗?

网友B:
说清楚点
还没有见过倒转的

网友C(2006-02-22):
he~冲转的话压力不需要很高,看具体的情况,3MPA--7MPA多可以的,汽机冲转分几个阶段,低速暖机300-500转/分,中速暖机600-900转/分,最后是稳定在3000转/分直到并网!

网友D:
那要看你的机组是单元制的还是母管制的,母管制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监视调节级的上下温度差就可以了,没有严格的温度界限。

网友D:
我们厂也是循环硫化床的锅炉,也是新厂,去年年底才投产,四台220吨的,带两个6万的汽机,还有一个压缩机,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探讨QQ28282415

网友E:
汽机启动可以采用滑参数启动,也可以到标准参数再启动。汽机倒转几乎不可能,除非操作工太不认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