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5):
一个总开关,三个控制器一个电机
条件1:电机y受三个控制器a,b,c控制.
2:a.b,c任何一个不接通y不动.
3:当y接通后y1接通一小时后关闭.
求电路图

楼主:
对了可以加个时间继电器的

楼主:
再说下:只有一个总开关,不能有其它开关了.
再有,就是有个时间继电器了,总开关一通电三个控制器都有电,少任何一个电机都不动的.

网友A:
你说的总开关是刀闸.空开.按钮还是其它什么?控制器是按钮接触器还是其它继电器?请详细一点

楼主:
总开关可以是刀闸,等等,但是控制器不能是按钮,其它都可以,还有三个控制器都可以控制电机,我刚学电工,不怎么熟悉接触器,继电器等的接法.谢谢师傅了.

网友B:
先搞清电气名称吧

网友C:
详细点啊

网友D:
你不要在这里气人了

网友E:
给搞的一楞一楞的

网友F(2006-08-12):
不知道名称可以把型号抄写下来嘛
照几张照片不就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