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5):
求合作开发一种电机控制器:
 位置控制器
用于定位控制,类似于可预置计数器。
输入:100线  12V光电编码器;  220VAC 或24VDC;一组开关信号(通则可置数)。
输出:两组开关信号(正转   COM    反转),用于控制接触器 。
编码器转速: MAX  500RPM
可调整参数: 比例因子,停止时间(距离),点动时间,点动时间间隔,示教输入,精度
工作过程:置数后启动,电机运行至预置位置之前,提前停止(根据参数 停止时间),
如果停止在设定精度之内,则完成定位,否则给点动信号,直至到达目标位置精度范围内。
 camas@163.com
详情请致电:13597636306  杨生

网友A:
可不可以提供一个你的这个位置控制器的详细和具体的参数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属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