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马达

楼主(2005-11-05):
各位过往的看官,多多少少给小弟一点点拨,谢谢!!
{步进马达,1.8/STEP,共6根线,由于标签没了,我想问一下怎样判断哪个是输入电源端,哪个是信号输出端?}

网友A(2005-12-17):
那个线的颜色代表了输入信号,联系我:MSN: forcejiwd@yahoo.com.cn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有没有触摸屏(pro-face)的软件使用手册啊!!!!
三菱伺服编程的使用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