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FACE软件问题

楼主(2005-11-05):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SP2装了PROFACE 7.0的软件原来是能用的可是现在不能用了,打开软件的时候起动图标闪一下就消失了,重装也无效,换6.1版的也试过.装的时侯也没有提示有错误,就差XP没重装了.我的同事的电脑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碰过此类问题的高手指点.

急急急!!

网友A:
应该是软件冲突,可以关闭病毒防火墙之类的软件试试。
我SP2用6.22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用的不是正版软件,或者你的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