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5):
经常要修金卤灯,每次都是拿新灯泡和触发器用替换法去试,非常麻烦——尤其是那些1000W大功率的灯。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判断金卤灯和触发器的好坏吗?先谢过了。

楼主:
这么多大侠,没一个知道的吗?

网友A:
用高压棒可以捡测灯泡,用万用表检测镇流器,触发器,电容,要靠经验来判断。

网友B:
灯泡,触发器,除了替换好像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C:
用兆欧表(俗称摇表)测量电机的接地方法,如果灯泡略为亮一点是好的,否则坏的。

楼主:
用高压棒具体怎样测呀?万用表我试过了,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兆欧表(俗称摇表)测量电机的接地方法,如果灯泡略为亮一点是好的,否则坏的。
是先关电吗?

网友C:
我说的是金属卤化物灯泡的测量方法,先把灯泡卸下来,用兆欧表(俗称摇表)的两棵线夹接灯泡的两端,然后转动兆欧表使其转速达200转/分左右,发现灯泡有一点亮,说明灯泡是好的。

网友D:
长知识了!

网友E:
主要以预防为主,金卤到一定时间,虽然还亮,但其亮度大大降低,此时如果开关灯,很可能损坏镇流器,触发器,电容。因此,我建议在电压稳定情况下,一旦灯泡使用寿命到,坚决更换。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以预防为主,金卤到一定时间,虽然还亮,但其亮度大大降低,此时如果开关灯,很可能损坏镇流器,触发器,电容。因此,我建议在电压稳定情况下,一旦灯泡使用寿命到,坚决更换。你试试。
发现灯泡亮度降低时,就换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