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6):
我第一次使用时钟芯片,是DS1302配的32.768KHZ的晶振,设置时间和读取时间都操作正常。但是我发现写入的时间会很快的出现偏差,1小时

就会慢几分钟!请问各位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还是说要在命令中加入什么控制命令选择合适的校时功能?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05-12-10):
检查你的晶振有没有虚焊

网友B(2015-08-25):
32.768KHZ的晶振有的质量很差!

网友C(2015-12-05):
注意不要使用6PF的谐振电容,误差大多由他产生

网友B(2016-03-18):
换了电子钟内晶振好多了,不过一天还是差2秒,肿么办------

网友D:
晶振不准与电路板布线也有点点关系

网友E(2016-05-04):
回复 网友B:
一天差两秒DS1302我觉得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