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6):
请教各位老大:大于7.5KW变频器制动电阻如何选择?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你所使用的变频器的母线电压?制动时的母线电压?否则,怎么计算呢?举例:以西门子MM440为使用的对象,AC380V作为输入时的母线电压DC510-560V,最高的允许母线电压900V。那么好吧,就用欧姆定律计算7.5kW的制动功率时所选择的电阻值,然后根据I2t给出相应的电阻功率,即可。

选取制动电阻,1是要确定电阻值,2是要确定热损耗功率。电阻值的确定很好解决,就是电压除以电流得到,功率的计算不好确定,选择大了,浪费,选择小了,电阻坏得快。容易成为易损件。一不留神救活一个电阻制造商。嘿嘿嘿。

网友B:
大多数变频器11KW以上是没有刹车功能的,只能外接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