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6):
远传压力表上有黄绿红3根线,这3根线怎么理解?是什么线?
这3根线如果接在变频器上,该怎么连接。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远传压力表一般是电阻型号。其中黄、绿两根线是短接在一起平衡由于导线电阻引起的误差的。变频器上应该有线性电阻输入的接线图。

网友B(2007-12-12):
远传压力表一般是电阻型,如果是直接取电阻信号,只要接电位器的低位和中间抽头。和变频的接线要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C:
这3根线,应该是相当于电位器的高中低,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D:
YTZ-150电阻远传压力表
用途说明:YTZ-150电阻远传压力表
     电阻远传压力表适用于测量对铜及铜合金不器腐蚀作用的液体、蒸汽和气体等介质的压力。因为在仪表内部设置—滑线电阻式发送器,故可把测值以电量值传至远离测量点的二次仪表上,以实现集中检测和远距离控制。此外,本仪表并能就地指示压力,以便于现场工艺检查。
■ 主要技术指标:
○精确度等级:1.6
○发送器起始电阻值:3~20Ω
○发送器满度电阻值:340~400Ω
○滑线电阻式发送器接线图

○使用环境条件:-40~60℃,相对湿度不大于85%,且震动和被测(控)介质的急剧脉动应对仪表正常工作无明显影响。
○温度影响:使用温度偏离20±50℃时,其温度附加误差不大于0.4%/10℃。
○重量:1.2kg
■ 结构原理:
       本仪表由一个弹簧管压力表和一个滑线电阻式发送器等组成
       仪表机械部分的作用原理与一般弹簧管压力表相同。由于电阻发送器系设置在齿轮传动机构上,因此当齿轮传动机构中的扇形齿轮轴产生偏转时,电阻发送器的转臂(电刷)也相应地得以偏转,由于电刷在电阻器上滑行,使得被测压力值的变化变换为电阻值的变化,而传至二次仪表上,指示出一相应的读数值。同时,一次仪表也指示相应的压力值。

网友D:
YTZ-150电阻远传压力表

网友D:
可连接宇电AI-501A表,连接与三线制热电阻接线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