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6):
请高手指导,OMRON CPM1A-30CDR为什么24V一短路,内部保险不断而场效应管K2717三极均烧短路.

网友A:
我遇到同样问题!在24v接一个保险就OK了

楼主:
先谢仁兄!你知道烧2717的原因吗?你换的是原品还是替代品?

网友B:
您連提問標題都不願意寫清楚!根本不想裡你

网友C:
利昌 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D(2007-12-17):
怎么看它的脚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