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6):
对不起大家啊!是我的配电柜上面的表坏了,今天拆下来看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哈

网友A:
在A1T和A2中是否有无功补偿?

网友A:
在A1,A2中是否有一个是无功补偿?如果有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B:
提问要严谨些

楼主:
电容补偿器是自动补偿的!
我说的配电柜里面的,工厂里面,所以三相是不平行的!
楼上的师傅,我怎么不严谨了啊?谢谢

网友C:
没看懂,总电流是什么电流哦,A B C 三相线电流?
还是??

网友D:
楼主买了新钳表了吧?大概是把3相都放在钳内了。A 相线电流+ B 相线电流+ C 相线电流=零线电流。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E:
看不懂楼主提的问题

网友F:
总电流表一般就是测量的单相的电流,分成3快表。楼主把概念搞错了,以为是三相的代数和,其实三相一起的话,应该是矢量之和,不是简单的代数和。

网友G:
先用钳表量一下电流与柜上电流表的电流会不会正常,再检查互感器的接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