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7):
各位老叔哥姐弟妹,最近有好多施耐德ATV31出现USF报警,是否程序出错?如是其他损坏,可能是哪部分?该检测哪个器件?拜托!

楼主:
谢谢!电阻没坏,检测电压也对,2.86伏,断开后加模拟电压4.8伏,查得显示输入电压只有28伏,估计程序A/D有问题,不知是否?如是,有方法动程序吗?

网友A:
故障:USF 欠电压
可能原因:线电源过低,瞬时电压下降,负载电阻损坏。
解决方案:检查电压和电压参数,更换变频器。

网友B(2006-02-17):
小弟也碰到一台施耐德ATV31 USB报警故障 未查出原因 求教解决的方法

网友C(2007-03-18):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哈哈,遇到这问题,你们是做到了了,这变频器中有个参数没了,改一下就行了,
加我和你们说QQ105654822
本人专修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