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S问题

楼主(2005-11-07):
各位高手:
    在FX1SPLC说明书中讲到在输入端24+、COM用来接传感器电源可是:
  1、我在输入端没有看到24+、COM只是在输出端有,那这个输出端的24+、COM是干什么用的,难道他就是接传感器电源?
  2、传感器电源可否直接接外部24V电源?
  3、在FX1S-14MR中输出端可否全部接直流?(当FXIS-14MT用)
   谢谢赐教!

网友A:
1、FX1S的直流输出端子的确在输出一侧,标号24+、COM;
2、传感器可以使用此电源,但一定要注意电流不能大于其额定电流,否则PLC不能工作;
3、MR输出端可以全部接直流,但与FXIS-14MT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继电器,一个是晶体管,高速输出时MR是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