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调试问题

楼主(2005-11-07):
请问各位高手在GX7.0的仿真软件GT6.0中怎样进行调试,是不是只能用软元件测试一步一步查看结果?还有更好的调试方法吗?

网友A:
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吧。
我都没用过GT呀。写好程序就直接拿到机器上去了。有的就是直接先把PLC空接,看指示灯的亮灭就行。可能这也不太好,就看急不急了。

网友B:
顶楼应该说的是GXsimulator6。0吧?这个软件是只能用软元件测试一步一步来调试你的程序。

网友C:
顶楼的朋友别急只能一步一步来,

网友D:
我没有PLC机器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