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问题

楼主(2005-11-07):
各位:
我新装了一块移动硬盘,三星的40G,分了两个区之后我发现磁盘的总容量只剩下37.2G了,不知是否正常?怎么差了这么多?

网友A:
你是怎么分的,用软件还是用系统自身分的?现在你的硬盘丢了许多我建议你用专业软件来分,在那里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你每一区的容量,感觉不合适还可以从新在来。

网友B:
实在不行你可抵格,重新作一下你的盘

网友C:
与分区无关,硬盘的“40G”是针对硬盘的标志法标示的,而“37.2G”这个数据是通过Windows测出的。几乎所有40G、80G的硬盘都是这样。
我看过类似的文章,好像1K=1024字节,如此类推。你可以到网上搜搜。

网友D:
正常的;
20G的一般只有19GB;

网友E:
对于硬盘来说,制造商以1000为单位进行进位的,但是对于软件来说,是以1024为单位进行进位的,所以你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F:
1K=1024字节

网友G:
hehe  ,现在好象没有听说过谁在硬盘容量上做假的哦,你看到的是正常的,只是硬盘厂家和操作系统的计算方法不一样而已,一个是1000进位,一个是1024进位的.所以还是关心一下硬盘的转速和缓存大小吧

网友H(2005-12-19):
主要是分了两个区,如果只分一个区,丢的要少一些

网友D:
没错;
分区越多,最后相加时总的就会少一些;
主要还是电脑是以2进制计算的,1K=1024,对应的1G=1,073,741,824

40GB对应的只有:40/1.074=37.2

网友I:
这是生产硬盘的厂家和微软对硬盘容量大小认识不同造成的,硬盘厂家认为1000个字节为1K微软认为1024个字节为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