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7):
现有一台国产30KW变频电机用于物料提升,不接变频器,直接启动,有问题么?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带料启动时,热继电器老跳,是不是变频电机一定要接变频器才能满载启动?有知道的请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变频电机可以作为普通电机是用。没有问题。

热保护在工作过程中多长的时间动作?如果是刚刚启动就跳,说明你的启动电流太大了,热保护的动作太灵敏了。30kW的电机额定电流应该在60A左右,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流,并对照电机的铭牌数据,如果电流没有超出额定值(不是指启动过程),可以将热保护整定值向高处调整。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