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5-11-07):
我老板让我选择一块plc,我选择了s7-200,但是我不知道,买这样的一个仿真和下在套件要多少钱?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用买的,网上到处都是,下一个就好了

楼主:
是不是还需要一条下载线的吧,哪里可以买得到阿,需要多少钱阿?

网友B:
700一条,一次性投资。千万别在PLC带电时插拔接头,否则就不断的花钱。
至于编程软件,S7-200的供应商会免费提供正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