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7):
我厂铝电解多功能天车用的是ABB的ACS600变频器,一起动就故障报警over current(过电流),检查电机电缆及电机均正常,后换变频器后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变频器额定电流你有动过吗?还有加速时间够长吗?频率设定的大吗?你有使用3断速吗?

网友B:
变频器烧坏了!

网友C:
不启动报警吗?
如果不报警,那就是变频器的输出有短路,可以把逆变回路解除,再空载试试.

网友D:
检查内部电子侦测器是否损坏,可以改变该参数进行检查

网友E:
元器件老化引起要维修了

网友F:
我原来的厂里的ACS600变频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你检查一下参数正确吗?还有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不宜过长。

网友G:
有几种可能
:1输出侧内部短路
2输出侧检测部分出问题,在未启动的时候,反馈信号为0,所以不报故障,一启动,三相检测信号不平衡,所以报,但到这里又得具体分析了,是电流互感器问题,还是处理互感器反馈信号的电路有问题,还是最终分析反馈信号的cpu有问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