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7):
各位好,我单位的西门子PLC不能运行(S5-135U),PLC开关合上后ADF红灯亮(闪烁),通讯模块也不能正常工作(无法和监控电脑连接)。
多谢指教!

网友A(2006-02-21):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单位里其他型号的PLC都能监控就是135U的不能,最后的办法是我换了台PG就解决了.可能就是PG的设置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