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

楼主(2005-11-07):
LD   X000      (启动按钮)
OR   Y000
OUT  Y000      (真空阀)
LD    Y000
MPS
ANI  X001      (数字真空感应器)
OUT  Y001      (真空报警输出)
MPP
AND  X001
OUT  Y002       (真空正常有输出)

各位高手:当我启动按钮后有一手臂真空阀打开取物件且手臂由一真空感应器感应,当真空感应不正常时报警,当真空感应正常时手臂执行下一动作, 在真空正常和不正常时我都有对Y0复位.关键是我在一打开真空阀时会不会马上就有报警输出而导致后面不会出现真空正常呢?问这样的程序对吗?

网友A:
问一下,你的Y0如何才能关闭?要关闭就需要关掉PLC;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其实还有程序的,在真空正常和不正常时我都有对Y0复位.关键是我在一打开真空阀时会不会马上就有报警输出而导致后面不会出现真空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