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7):
装卸桥用的绕线式电机启动后有异声,测定子绕组三相电流平衡.最后查出是转子绕组断线.请高手指点一下,绕线电机的转子绕组如何判断是否断线~~~~
谢谢!!!!!!!!!!!!!

网友A:
转子绕组断线??
转子绕组断线的话,电动机应该不能启动吧~

楼主:
可是电机能启动就是声音不对~~~~

网友B:
那说明断线还不是很严重啊,但由于三相电流的不平衡造成电机异常,电机会发热的.也有可能是钳形电流表的问题,精度不是很高所以不好测出,

网友C:
转子绕组断线,拆开后面6个线头量下就知道了.  和电机定子的绕组同样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