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7):
新建 的  电厂  在 锅炉 的  压力达到多少的时候对汽轮机进行冲转   那时的温度 是多少
    在什么情况下 出现 汽轮机倒转的现象
      谢谢合作
  希望你  留下  宝贵的意见

网友A:
不同容量的汽轮机,冲转的蒸汽参数是不同的,需要参考汽轮机使用说明书。
汽轮机出现反转的情况,本人没遇到过,参考书上提到的唯一可能就是,发电机吸收无功,变成电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