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

楼主(2005-11-07):
各位兄弟姐妹,请问GP2000L触摸屏上经常显示  PLC COM ERROR 02:FD:002
怎么才能消除。。。

网友A:
请查阅用户手册上的相关说明;
对照手册解决问题。

网友B:
plc 错误。可能:1,连线错误;2速率错误;3 PLC没有加电。等等,总之是检测不到PLC.

网友C:
应该表示编号为2的栈号错误,请查看自己的PLC栈号是不是与GP的匹配

网友D:
在触摸屏幕SIO设置中将连接方式改为两线制(2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