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我要做一个500升的加热锅,是用380V加热器加热,不知道该用多大功率的加热器,1KWH可以产生多少大卡的热,热效率是多少,请各为大虾帮个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肯帮我呀

网友A:
1kWh约合890千卡。
你设计的对象要加热到多少度?有没有升温速率的要求?有没有保温层?

楼主:
谢谢了,这个锅的加温时间大概是1小时,锅的外边有保温层的

楼主:
补充一下,锅的温升大概是120度左右

网友B:
你要加热到多高的温度?好像是初中的问题啊!w=c.m.(t-t)其中C是水的热容比,M是水的质量,T的差是温升。你要看看你孩子的课本啊。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算了一下,结果好象不太对,有劳各位再指点指点了,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