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我用FUJI  FRENIC 5000G11S 变频器接着一般的三相电源,设置额定电压和最高电压为380V,额定频率,基本频率和上限频率都为为50HZ,当频率调到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显示为168V,但是测量电机出线端电压为158V(变频器和电机连线仅为两米长),为什么电压达不到220V,而且输出电压和电机电压不一样呢?小弟是新手,实在不解,怎么调也不对,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参数设置正确的话,肯定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B:
你可能把电机额定电压设成220V了.如果用V/F控制,曲线可能设错了.

楼主:
如果你参数设置正确的话,肯定是PLC有问题;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Http://www.zjzcmy.com
三菱变频器、PLC、人机界面;编程电缆及特价PLC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
二楼的说得PLC有问题,能否给详细点解释一下呢?如果想恢复正常,该怎么办?

楼主:
你可能把电机额定电压设成220V了.如果用V/F控制,曲线可能设错了.

三楼说的电机电压设置问题,我在说明书上和机器设置里都没找到可以设置电机额定电压的地方啊? 还有V/F 曲线我没有设置。

网友B:
G11可以设置电机参数的.在电机参数设置页有两套参数可设.

网友A:
不好意思;
把变频器打成了PLC;
将参数恢复出厂值后再试一下;

网友C:
变频器有问题

楼主:
最后没办法了,用了绝招:
     找到说明书,然后设置让变频器初始化,恢复出厂默认值,
     结果对了,虽然还是不知道以前哪里设置错了。
但是现在能用就行

网友D:
呵呵^早干嘛了

网友E:
原因在于你把节能参数设成1了

网友F:
请问楼上的大虾,节能参数该设为多少呢

网友F:
那请问大虾,节能参数该设成多少,根据什么来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