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最近做了个加热炉的程序控制,要求阀门的手/自动操作作无干扰处理,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下FB41能不能做无干扰控制,或者给讲解一下怎样做,先谢谢了!!!!

网友A:
大哥,什么是无干扰处理啊?
是无扰动处理吧?!!!!
你在手动控制的时候,把手动输出值赋值给自动控制的目标设定值;自动控制的时候,把输出值赋值给手动设定值。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用手动的输入值一直跟踪自动的输入值啊,那样你从自动切到手动的时侯就不会有大的扰动了。另外,哪位大哥用过FB41 FB43串联的脉冲调制PID控制啊。能发个程序的样例给我吗?feng_von@hotmail.com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刚打错了,“自动的输入值”改为“自动的输出值”

网友C:
我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C:
我同样4楼的说法

网友C:
顶楼的同志,能否把FB41模块给我发一下邮箱:jiayongliang2008@126.com谢谢